B460 较为艰难维论坛里有很多类似的求助帖

楼主(2017-06-30):
说实话这并不是一个很难得故障,难点在于很多人容易走进固有的思维里,导致问题的由简单变成复杂化
    长话短说,机器刚到的时候是大短路,大短路一般都是捡钱吗,我也是这么觉得的,拆机一看,保护隔离上离电源口最近的两个P沟道的 MOS管击穿了。 经验告诉我们这一般都是公共点短路导致的,尤其是P沟道的MOS管最容易在公共点短路时击穿。实际测量公共点二极管值是100左右。明显不正常,根本不用烧鸡,这个机器的通病嘛 CPU的铁壳MOS管击穿,有一个已经发黑了,换一个新的。 然后千辛万苦的在料板中找到两个P沟道的小MOS管(大的装不上焊盘太小)替换掉被烧坏的两个。以为就这样大功告成了,简单组装一下上电,发现只有两次跳变,电流停在1.2A左右就不动了。众所周知吗,这个铁壳MOS管击穿容易烧毁CPU,那么好吧 在换一个CPU,呵呵还是一样的故障,看来CPU没坏,在换内存试试,还是一样,这时怀疑是不是CPU的铁壳MOS管没换好,用示波器测量,所有供电都正常电感前端都有波形产生,供电电压也正常 集显供电也正常,所有供电都正常。
    既然都正常,看看两次跳变过没过内存,用示波器测量内存SMB总线,发现只有一次读取的波形,看来肯定是没有正常读取到内存的,因为一般正常读取到内存时都是有两次或者三次的读取波形产生的,问题越来越明朗了,根据经验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内存没有复位造成的,实际测量,还别说真就没有复位,复位正常1.5V,实际只有0.24V, 继续测量复位的来源,为R479上拉 CPU提供, 在确定R479阻值正常,CPU也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一度陷入迷茫,只要装上CPU,内存复位就会被拉低,不装就没事,CPU还是好的,刷PCH和EC BIOS也不行。哎呦怎么会这样。其实这时问题已经很明朗了,我却陷入了固有思维中那就是既然CPU和集显的所有供电都正常,那么他们的供电芯片也应该没问题,即便我知道这种铁壳MOS管容易将供电芯片一起烧毁,但我依然还固执的认为他是好的,幸好有一块B460的料板,本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态度,将它的CPU供电也换了,结果果然内存复位顺利产生了,接屏亮机了。结果装上后进系统不能关机,看来BIOS没刷好,刷回原来的,又不触发了,在重新刷PCH BIOS 能触发又不亮机,气死我了,到论坛重新下载了BIOS,PCH 和EC BIOS一起刷了,才正常。真是倒霉,这个机器差不多除了待机芯片烧个洞的通病基本在这一个机器上被我全部修了个遍。
   实在不好意思机器被客户取走了 ,忘拍亮机图了。 希望大家多给加加分,现在签到给金币,下载分实在是告急啊。

网友:
铁有波型正常,未必是好,进系统掉电,功率不够,还是铁管,我一般换8脚场管,不会有问题,换铁管跑码不显,还得连62882一起找换。

网友:
是的 特别是像我们天天在店里修机的人 头脑很容易程序化

网友:
这本子有时把大短修好了,电压都出来了还是不亮,所以说修大短不都是捡钱的

网友A:
现在修机,修一会头疼,颈椎疼,随便弄几下不行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修机,修一会头疼,颈椎疼,随便弄几下不行算了

职业病 我也是啊

网友B:
经常低头都有职业病,多锻炼一下,每个月休息4天左右,尽量多走动 ,不然很容易颈椎出问题

网友:
这机器问题多

网友C:
这个型号的本,很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型号的本,很多坏的

是啊是啊,坏的越多,我们才能越多的赚钱吗

网友:
很多短路铁皮管换掉,也要换掉6脚芯片,和主芯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经常低头都有职业病,多锻炼一下,每个月休息4天左右,尽量多走动 ,不然很容易颈椎出问题

已经出问题了,现在好多毛病了,还不到30一身病,哎不能乱吃东西了,多运动吧

网友:
一般的话一起换了

网友E:
这种机器 cpu供电的管子坏了  8脚的驱动芯片要一起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机器 cpu供电的管子坏了  8脚的驱动芯片要一起换掉

这个机器是没有那个8脚的激励器的

网友:
遇到过几台,少烧了CPU

网友:
铁壳MOS一烧就一大片,问题多多。

网友F:
CPU电压出来,不代表它本身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电压出来,不代表它本身就OK了,

是啊  很奇怪把

网友:
为了坚持的同志们,加加油。
生活已经很难了,不要在为难自己的身体了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这机子基本上也就这几个问题了

网友:
这个机器都给你换了一片了。

网友:
确实不好整  一波三折的机器太TM黑了

网友:
B460修的有点多,还好,基本上能解决,有时烧个洞的不想修,费时间

网友:
厉害了,思路清晰,向你学习!!!!

网友:
学习了,昨天碰到一个B460不开机,我以为是通病,没想到放下电就OK了

网友:
这款机子3V5V 供电旁边有腐蚀的 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出问题了,现在好多毛病了,还不到30一身病,哎不能乱吃东西了,多运动吧

赚的钱够治病吗?还没享受人就不行了.........

网友:
联想所有用这个管子的机器都恶心  SONY机器上面就很少出这种问题 同样使用这种管子.

网友:
钱难赚 难赚钱啊  好累

网友:
学习了,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通病多  B460维修也简单了 维修都是经验  修多了很多就简单了;

网友:
现在签到给金币,下载分实在是告急啊。同感,同感,

网友:
走了弯路了  结局是好的修好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