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手机无服务 指南针不能用维修案例

楼主(2017-06-30):
iPhone6S手机无服务 指南针不能用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6S

故障现象:手机无服务 指南针不能用

  收到同行一台iPhone6S,描述故障为iPhone6S手机无服务和指南针不能用。

维修过程:

  拿到机器后,打开手机后发现射频滤波信号U5411_RF和边上的电容电感全被拆除。

iPhone6S手机无服务 指南针不能用维修 图1

  指南针U300也被同行动过。

iPhone6S手机无服务 指南针不能用维修 图2

  先修信号问题,先查看射频滤波信号U5411_RF的原理图

iPhone6S手机无服务 指南针不能用维修 图3

  从原理图上可以清楚知道,U5411_RF的第4和第5脚分别是RFFE5总线的数据滤波和时钟滤波,通路出问题肯定会影响信号,首先把U5411_RF和周边电容和电感补齐。

iPhone6S手机无服务 指南针不能用维修 图4

iPhone6S手机无服务 指南针不能用维修 图5

  全部装好后,加电开机测试,串号、运营商、通话、上网测试一切功能都正常了。

iPhone6S手机无服务 指南针不能用维修 图6

iPhone6S手机无服务 指南针不能用维修 图7

iPhone6S手机无服务 指南针不能用维修 图8

iPhone6S手机无服务 指南针不能用维修 图9

  接下来修复指南针故障。

iPhone6S手机无服务 指南针不能用维修 图10

  发现FL4713被扣掉了,还有几个电容,电容我们可以不管,电感我们直接短接,并拆掉指南针U3000。

iPhone6S手机无服务 指南针不能用维修 图11

  发现焊盘掉点,我们刮出引线并飞好线,下面换一个新的指南针IC

iPhone6S手机无服务 指南针不能用维修 图12

  装好后,开机测试,指南针可以正常使用了。

iPhone6S手机无服务 指南针不能用维修 图13

  到此,iPhone6S手机无服务,指南针不能用故障修复完成!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6s系列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947-1-1.html

  iphone6s无服务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3366-1.html

网友:
看来上家技术不怎么样,估计只知道拆拆拆

网友:
很是羡慕你们这些修手机的

网友:
羡慕呀,目前不会修,准备报个远程班,实地没有时间去

网友:
这些看起来问题都不大啊,为啥让上家修成这样?

网友:
原来的问题应该不是很严重,为什么一修就被修成这样?

网友A:
上家为什么要扣掉这么多电容,关键还是补上就好了

网友:
各种飞线  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家为什么要扣掉这么多电容,关键还是补上就好了

猜测手机一开始的问题是短路所以拆了这么多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