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80-PE (rev.1.02) 版号的HP一体机上用的主板全世界诚收;

楼主(2017-06-30):
HP Omni305 pc型号一体机上用的。版号:APP80-PE (rev.1.02) 、绿色的板子、独立的显卡、001的北桥芯片组  ;
或者有确定能直接通用的板子也可以,我记得好像有款黄色的板子外形是一样的,但是没同时在手里互相调换安装试过,有试过的兄弟或者知道能通用的板子型号的兄弟指点下了哈,谢了,老兄。  Q 334682756; 18354775040  。
或者有拆机、修过、能稳定的也可以。或者拆机、无修、无掉件、无外伤的也可以那,过来自己修修看。

网友A:
你那个一体机是什么处理器的

网友B:
没听过这啥 一体机,估计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一体机是什么处理器的

白色的CPU座子、上面标的是AM3、DDR3的内存;机器也比较老了,北桥芯片好像就是0752001的笔记本通病北桥。

网友C:
你到淘宝上搜索一下,可能能买到一样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到淘宝上搜索一下,可能能买到一样的板。

有,但是不值当的了,机器太老、又是AMD平台的机器,就算换了板子 用段时间可能又不稳定了。要是有合适的、价格不是很搞的板子就整整,客户把机器扔我这也是碰碰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一体机是什么处理器的

AM3、白色的CPU座子 。知道有通用的板子么,能代用的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听过这啥 一体机,估计不好找

销量小、市面上配件就少,有谁知道能有代用的板子也可以

网友:
你好 这个板子的BIOS有吗 需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