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花屏求助

楼主(2017-06-30):
进到系统正常,过一会就花屏。花屏5秒又黑屏,黑2秒有正常显示。来回这样循环。可以跑完鲁大师显卡测试2W多分。显卡以前是短路,我换了个显卡,然后进系统过一会就花了,显存我也换了一遍。结果还是花屏,把显卡禁用就不花了。求助大神们这个怎么下手啊?

楼主:
补充一下,内外接都一样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坏了,接着换吧

网友:
还是显存的事儿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南桥引起的。

网友B:
之前短路,,再换个显卡试下

楼主:
显存换了一遍 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南桥引起的。

南桥为什么会引起呢?这个机器没有集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短路,,再换个显卡试下

显卡不便宜,换的显卡是我从另一个主板拆过来的

网友:
之前遇到一台华硕的,进桌面就花,禁用独显正常,重装系统评级后就花,显卡显存干了一样,最后没办法只能换板子了。

网友C:
买的芯片很不可靠 测测显卡周围的电感 显卡电路可能会把烧保险或者电感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啊

网友:
之前有遇到类似的情况,是换的显卡供电的那四个双mos管好的,楼主没招了可以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换板子又不甘心啊!!!

网友:
显存爱坏啊

网友:
显存换了 那就是显卡了嘛 换个吧

楼主:
哥 可以看描述吗?显存换了一遍了

网友:
显卡没有换好或是本身有问题

网友:
你这还是显卡的问题,在换一个吧。

网友:
禁用显卡不花瓶  应该还是显卡这一块的

网友:
遇到过苹果的也是这种花,换了新显卡也不行,显存我就懒得换,麻烦,靠的太密了

网友:
内显外显都一样,那基本就是显卡了,小机率也有可能是显存

网友:
估计是显卡还没换好吧, 重值一遍

网友:
断线了吧  估计显卡摘下来    放大镜 好好看看

网友:
你买显卡的时候买包上机的呀。这样可以多换几个试用的

网友:
    先干显卡  不比比

网友:
注意显存哦,我以前试过显存会这样的的的的的的额。

网友D:
楼主以前是短路吗  是不是没有装电容啊  看过一个贴是没装电容引起的花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以前是短路吗  是不是没有装电容啊  看过一个贴是没装电容引起的花瓶

电容我没有动过

网友:
换个cpu看看。。。。。这个是感觉有点像cpu的问题。。。。

网友:
如果禁用独显驱动,使用集显能正常显示和使用,那么就可以排除其它问题了。这问题要么显卡,要么显存,或者BIOS。我怀疑过BIOS,如果修过华硕的都知道,相同的板号,刷了不同显存的BIOS就会出现花屏,和这个有点类似。
楼主可以先考虑BIOS。
其次,楼主换过显卡和显存,那么排除显卡和显存。
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显卡出现颗粒状花屏,一般都是显存模块脱焊或者损坏后造成的。图中明显有颗粒状花屏。
那么可以判断可能是显存部分造成的。
可以检查一下显存线路或者周围,是不是有电容掉了,电阻掉了,还是断线了。
时好时坏,可能电容不良几率比较大。
之前我修过电容不良,导致的时亮时不亮。没用示波器还是给我猜出来了哪个坏了。哈哈。
如果客人不玩游戏,可以直接阉割显卡大法。GG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的芯片很不可靠 测测显卡周围的电感 显卡电路可能会把烧保险或者电感

有门路,有点和平板花屏一样啊,,,,,,,

网友:
再换一个显卡试试,换一家买。不行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的芯片很不可靠 测测显卡周围的电感 显卡电路可能会把烧保险或者电感

禁掉独显不花肯定是独显这块有问题 查查显卡周围电感和0欧电阻电压

网友E:
这机器没集显,禁用显卡后就不花,那就证明显卡还是有问题,也可以试试从新打个官网显卡驱动,不行还是换显卡.

网友F:
还是显卡那一块有问题,如换显卡还不好那就是PCB给加热 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没集显,禁用显卡后就不花,那就证明显卡还是有问题,也可以试试从新打个官网显卡驱动,不行还是换显卡.

估计还是显卡本身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显卡那一块有问题,如换显卡还不好那就是PCB给加热 坏了

应该还是显卡有问题  没有显卡了  没换了

网友:
围饶显卡多查查!……………………。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重置,或换一个在试试。

网友:
你显卡不是板子拆的吗 又不是新的,显卡几率大一点,在换个显卡

网友:
这 个 一 般 是 焊 显 卡 时 显 存 搞 坏 了

网友:
你换上去的确定能是好的吗 换了后 还这样 显卡问题不大 不过现存 估计 还是有问题

网友:
显卡或显存的可能性大。有修过显存问题这样的。还有就是内存用橡皮擦一下,内存问题也会。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目前没有显卡了,没有时间搞它。

网友:
这种相似的问题我遇到过,好像是驱动的问题,你看看是不是

网友:
显存换了就好、

网友:
显存问题 。。。。。。。。。。。。。。。。。。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感觉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吧 再换个新的试一下

网友:
因该不是显存。估计还是显卡坏了,再换一个吧。

楼主:
最后换了显卡 好了 谢谢大家们提的意见

网友:
看下屏线接口的每个脚的供电是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