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显示屏维修

楼主(2017-06-30):
我修了个暗屏的机子,是有图像就是没背光,后来查到背光借口19v电没有,查到是屏线主供电的保险烧了,是后面的两个贴片电容击穿了,我以为换了保险、电容应该没问题了,19v也有了,led-en 3v也有了,但是还是不亮,后来怀疑是芯片坏了,可是手头没有这个芯片,就拿了一块废屏,剪下他的背光升压部分给他接上,相关的线,后来就亮了。新手菜鸟级的,初来乍到,望支持!

网友:
捡钱了,偷着乐吧

网友:
我一般是换板,有的时候有的机子特麻烦,里面的位置不够,不好放板,现在唯一修的就是电源部分,

网友:
你这是笔记本屏,我换下的碎的笔记本屏的电路板都扯下来备用。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笔记本屏,19V供电,普通液晶只有5V供电

网友:
也等于说换高压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修好就是王道,就能赚钱

网友:
有的是可以这样修,把坏屏的升压改过去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本人是学笔记本出来的  我看到这种屏一般就是换了

网友:
你那个背景看着也太费劲了吧?
帮你重新编辑了。
下次注意!

网友:
呵呵,技术不错啊,要接好几根线,考验焊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