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台公共点电压被拉低 N4020

楼主(2017-06-30):
找到的都是DJ1 09275  没有小板的图纸 谁有能发下?  正常是19.5v 现在17v

网友A:
应该不是被拉低,而是mos管没有完全导通,看充放电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B:
可以试下飞线跳过MOS管

网友:
直接飞线呢

网友:
肯定保护隔离部分啊 找图纸测一下 看看是到哪里才变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被拉低,而是mos管没有完全导通,看充放电芯片是否正常

恩没导通 P沟导G级16V  不正常  BQ247换过了  所以想找这小板的线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下飞线跳过MOS管

这样不稳定 会变不充电故障了

网友:
电压虽低了但不一定短路,看看电流的情况?!

网友:
修好几个都是充电芯片问题

网友:
充电芯片坏的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被拉低,而是mos管没有完全导通,看充放电芯片是否正常

我就觉得怎么会被拉低呢?肯定是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
可以先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
后面是不是有地方短路呀

网友:
检查下控制极......................顺藤摸瓜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下隔离管的G级有没有达到导通条件喽

网友:
电流多少啊?怎么确定是被告拉低了还是隔离没正常工作呢?

网友:
充放电芯片..................怎么不换了看看

网友:
我查了下我的图纸,也同样缺了几页,看来这图纸是不完整,帮不上你了......

网友:
直接找充电芯片的图纸看下是不是因为隔离管没完全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