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刷机报错9

楼主(2017-06-30):
苹果6刷机报错9,逻辑码片那边的两个电阻已经飞线,阻值400多了,上电有1.8V,但是就是刷机出进度条不走,过一会就报错9,换过数据线、电池、电脑刷一样,换过2个硬盘,一样。报错9的时候屏幕突然暗屏,然后出白色竖状条纹,偶尔出绿屏,然后就黑屏,然后电脑又开始提示有一个处于恢复模式的iphone。拆掉硬盘刷机报错40,装上硬盘刷机报错9。打主板硬盘焊点的阻值都是正常的,没有断线或者阻值相差很大的情况

网友:
如图,刷机进度条不走,过一会报错9,报错9的时候先黑屏,然后亮起花屏,有时候是那种白到灰渐变色的竖状条纹,偶尔出现半边绿屏花屏,过会而就黑屏关机,又提示有一个需要恢复的iphone

网友A: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B:
打下硬盘所有点位的阻值,看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下硬盘所有点位的阻值,看下正常不!

阻值全正常,拆掉硬盘刷机报错40

网友C:
是不是硬盘底层没有写好?

网友:
有点看不懂,诶,还是要多逛论坛学习才可以

网友D:
你逻辑码片的阻值多少   应该是400多吧  600多 cpu虚焊了

网友E:
测量一下这组总线之间有没有短路,如果上一家把线接好了,找个料板拆个逻辑换上试一下。前天就修了一个跟你的现象一样,空进度条报错9.也是上一家飞线的,在显微镜下看到逻辑码片有一个角的玻璃破损,更换后刷机OK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量一下这组总线之间有没有短路,如果上一家把线接好了,找个料板拆个逻辑换上试一下。前天就修了一个跟你 ...

两条线之间没有互相短路,我换个逻辑码片再试试

网友F:
楼主说的码片飞线,是什么意思。。CPU挖线了。

网友F:
楼主好了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了没有啊。

还没有好,现在刷机还是报错9,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看看CPU有没有被挖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的码片飞线,是什么意思。。CPU挖线了。

码片和CPU之间的线路,CPU那边虚焊了,然后需要重植CPU或者是刮骨疗伤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的码片飞线,是什么意思。。CPU挖线了。

楼主的意思。你已经飞线了是吧。已经CPU背面挖了飞线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二

这种故障感觉是U虚焊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二

还有看下螺丝柱有没有打穿,。

网友:
  我晕了   这个问题好奇葩啊   我的屏出现和你的一样状态  出白色竖状条纹,偶尔出绿屏    为什么你的能出正常状态  我的就一直是出白色竖状条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硬盘底层没有写好?

写了几个了,也换过盘,一样的现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逻辑码片的阻值多少   应该是400多吧  600多 cpu虚焊了

原来是700,我后来都飞线飞好了,现在阻值正常的,但是刷机进度条刚走一点就报错,还是报9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意思。你已经飞线了是吧。已经CPU背面挖了飞线了吗???

对的,我已经挖洞飞线飞好了,刷机进度条能走一点点了,但是走一点还是报错9

网友:
考虑一下上盖问题。6SP有遇到一台。灰屏。坚条

网友:
看来只能重装一下CPU或者搬个板试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