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X201i 掉电维修

楼主(2017-06-30):
   今天接同行送修Thinkpad X201i小本,故障为加电一亮到LOGO掉电,或者还没到LOGO就掉电了,掉电后不能再次触发,得拔电再插电才可以开机。告诉主板问题,留机..
   拆机过程中,主板快要拆出来的时候就发现主板的东芝的开机芯片U39下边一个电容有点异样腐蚀似的。对着图看了下这个电容所对的位置是U39的19V主供电,但是图上并没有标,只有一个R415的电阻,测试电容维短,更换,此机修复

网友:
对于有贴纸下面好有原件的,记得先扒开看看,有意外收获

网友:
X201I 通病,很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
表示没看懂

网友:
是通病吗X201I 通病

网友:
  好多贴纸   有电容的  基本有问题

网友:
他说得是:东芝芯片主供电19V,滤波电容短路
其实上个图 就直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