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401-m3 开机键没有电通病

楼主(2017-06-30):
直接说答案吧。 开机键没有电。 问题是ec那里主板反面有个103排阻 有问题,换了开机就有电压了,
这个排阻是开机键的上拉电阻。
最后触发了,不显示,刷bios 亮机
刷BIOS

网友:
新手的福利

网友:
华硕排阻 电阻

网友:
华硕排阻坏的不少啊,加分了

网友:
华硕笔记本排阻通病 感谢楼主提供 ,这样以后碰到直接更换,谢谢

网友:
排阻换了 ,可以触发,刷bios 显示。 的

网友:
福利啊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