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主板USB不行维修一例

楼主(2017-06-30):
机器拿来说USB不能用,直接测USB供电5V发现没有,直接U20 U21发现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出5V给USB供电,本来想直接短接,最后发现V星主板这芯片挺多的,直接换了就好了

USB维修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13444-1.html

网友:
又是V星小8脚。

网友:
直连会不会稳定点

网友:
发现联想机子V星的板子好些都有这问题。。

网友:
这个芯片是V星的通病了,得多备些,直接不是好事的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坏一个都不能用了那。要是我就怀疑是不是开启没有了,楼主这板子是所有的usb都不能用吗,还是只有一个不能用,,要是所有都不能用,会不会只有一个芯片坏了给别的电压拉低了,哪位大神给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