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00-15IBD

楼主(2017-06-30):
无待机电压 ,3  5 V阻值正常,插电的瞬间5V电感上 能测到1.V左右  3 。5v待机芯片换过   朋友们遇到过吗   求助。。。

网友:
捡钱的节奏

网友:
示波器测下滤波电容波形!

网友:
先换滤波,不行看看是不是后级有短路

网友:
这个需要仔细查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