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50-80 电流0.2过几秒掉电

楼主(2017-06-30):
lenovo e50-80 电流0.2过几秒掉电
有读BIOS
内存无波
刷了个BIOS不行
有遇到过的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学习。。。。

这求助帖能学习啥?

网友:
测条件呀。

网友B:
0.2掉电直接查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0.2掉电直接查CPU供电

1.7v左右

网友:
都正常啊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呀

网友:
却供电吧 查供电 不要老是想着bios

网友:
4代的   桥和CPU一体的

网友:
桥和CPU一体的,桥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