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F1A55-MLX3 PLUS 掉电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7-06-30):
客户拿来一主板,插上电连指示灯都没有,经查那待机5v转5vdual的mos管烧了,我直接拆掉,插上电试机,指示灯亮了,但不开机,测cpu复位我去有5v这明显不对,应该是1.5v上拉的呀,根据点位图查看,发现内存供电的上管击穿了,拆下再次查看确实击穿,换上好的mos管,但在换上时本人不小心扯破皮。现在就各种蛋疼呀,就搞点绿油,费了不少事,过几小时等绿油干了,再次装上mos。试机,但一上机就掉电了,什么情况?怎么会掉电,是主板掉电?我就拔掉4针cpu供电,果然还是掉电,然后是装上mos管才掉的电,我拆下mos管,果然不掉电,额,拆掉不掉电,装上就掉电,大多数人觉得是5v接地,主板受保护吧,我当时也这样认为的,但不排除其他,我先用稳压电源调到1.5v,看是不是后级短路,真的,有个电容短路,再次装上还是掉电,我无语了,看来问题没解决,我就测在掉电的瞬间1.5v有没有,果真没有,后极没短路,mos管是好的且D极有5v,然到真是那铜皮破了导致板短路,可我涂了绿油呀,我想如果不是这问题那会不会是内存管理芯片导致的,这芯片型号为rt8120h,查网上无果,没看到那个芯片可代替,哎,死马当活马医,就到料板上拆一块,呵呵,天公作美,一块apw7120可代替,不掉电了,电压出来了可是为1.3v,诊断卡跑码5D,复位有了,刷bios了,额,没成功,变80的,哎在刷一这次从80跳变到5D,看来bios问题渺小呀,这个应该没过内存,按正常检查查吧,取下cpu,额这此为80不跳变到5d,装上cpu会跳变到5d,额,觉得cpu坏有可能,就去淘宝买了cpu,装上诊断卡欢快跑码了,哈哈,再次测内存供电变为正常的1.5v,小弟刚学有啥错误还请大神指正,先在此感谢,

网友A:
修的不错,虽说排版上略有欠缺,但这份用心值得肯定,加分鼓励。

网友:
维修过程虽曲折 ,但是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知识!

网友:
精神可嘉,成本高了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的不错,虽说排版上略有欠缺,但这份用心值得肯定,加分鼓励。

呵呵,能得到你赞很是开心,我常在图那丁吧看到你维修经验,真厉害,谢谢

网友:
修的不错,,多故障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能得到你赞很是开心,我常在图那丁吧看到你维修经验,真厉害,谢谢

应该的,论坛支持原创,希望以后能多看到你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