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维修的素质怎么这么低

楼主(2017-06-30):
接一个T400背光不亮的,这个机器这问题很多都是板子上背光的供电或开启坏了,元故障修好,还是背光不亮,发现高压板上少好多 芯片,这个高压板肯定不是原来的被换掉了,找个高压板还是不亮,又发现灯管线被剪断了 接上还是不亮,又发现屏线被隔断好多,很整齐,肯定是笔刀弄得,接了6根线好了这种维修店的人素质真烂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网友:
哈哈,肯定是没谈好价

网友:
肯定是侧出问题了不修

网友:
没有净土 钱难转

网友:
我去,有必要做这么多故障么

网友:
肯定时要价要高了,人家不修了,故意搞破坏

网友:
最讨厌这样的人,态度没摆正。

网友:
你问问客户就知道了 不是维修素质差

网友:
没给你弄成 不亮就不错了,看来还是手下留情了,我上次就遇过,直接拆了几个芯片,我一看就直接放弃了,

网友A:
这种人肯定很快就会关门的

网友:
让我做,你就没机会修好了,呵呵

网友:
做故障做的这么明显也是醉了

网友:
可能是修好后,用户又不修了。。。。。。。。

网友:
这种人水平有点低,我做的局估计只有我自己查的出来,一般的客户也没有必要弄,有些客户素质更低,一会要这样,一会要那样。

网友:
这个狠了  我去   往死里弄,估计是价格没谈好吧    ,

网友:
哈哈,没办法,估计把上家惹毛啦,要不然《》《》《》《》

网友:
这种下死手的确实恶心。。我最多做两个故障

网友:
唉,这现在大部分是用户逼的,换我可能也要做,这种很明显上家能OK的

网友:
上次一个客户来说 我的 电源芯片 开机芯片 坏了你这换要多少钱?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些坏了。他说在某某那检查了我过来问一下,要是便宜我就拿过来你帮我修。直接瞪眼了。

网友:
不是素质不素质的问题 是价格的问题  你找到问题了 客户不修那你什么办法  只能做做故障喽

网友:
我觉得有时候应该不是上家的问题  有可能问题在客户 ,有些客户太雕钻,不能一棒打死

网友:
看来还是手下留情。。。。。。。要么价格高了。要么客户扣了。。

网友:
可能是没有跟客户沟通好吧 ,也有可能是技术不行

网友:
我也是,但是我能保证我自己做的故障能修好。

网友:
做我们这行的,绝大部分都是有良心的,因为有技术所以多少有点高傲。比那些板卡级维修的好得多。有次加了一个所谓的派单群,听有个板卡级店的人说一台电脑不开机,查出是内存问题,换了内存,你们猜他收多少钱?3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人肯定很快就会关门的

16楼亮了,一看层主说话,就知道江苏经济为什么那么好了,可持续发展

网友:
应该是价格没谈好  或客户的问题

网友:
     修了半天 客户不休 ,, 你说弄不弄  都是被逼的

网友:
问问客户就清楚了.有可能不是维修人员的问题.

网友:
我还碰到过被上家电击过得机器  拿过来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大部分是用户逼的。谁没事会去专门弄这些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