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I2080SW 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06-30):
AOC I2080SW   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   能开过段时间也自动断电
查芯片  RT8290A    (迅维搜的芯片图纸 感谢迅维!)
插电不亮机时  2脚19V正常  7脚跟图纸不一样  由2个电阻分压来的 2.5V   查1脚  有5V  2脚0V  5脚忘了。
应该是芯片不良了  找芯片  没找到   料板上找到MP1482DN
测脚位一样   果断换了   能正常开机了
再测脚位 2脚19V  7脚有3.5V 1脚9V 3脚5V  5脚0.9V
测试1个早上 目前没问题
再  RT8290A跟MP1482DN 是可以代换的   找到图纸的地方发现FR9886也能代换
图纸是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2035-1-1.html这来的

网友:
现在显示器越做薄,看来要多备件才行

网友:
666这都能搞,驱动板一般不好修

网友:
这样直接换能坚持多久?希望代换的芯片比之前 的好吧

网友(2018-03-20):
我今天修了一台。用AP3503代换,不过电压要改成12V,AP3503电压最高为18V,   AOC这款显示器电源是19V的

网友:
我遇到这种肯定是换板了,技术不如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