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60大短多处故障

楼主(2017-06-30):
接到一台DELL的5460  内存供电管烧糊       去掉烧糊的管子   换掉隔保管  和内存供电芯片后通电不出待机线性3-5V,换掉待机芯片8223pz   出了待机线性   触发也能出3-5v
电流到0.1上不出    应该是HWPG被拉低的原因        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   好难搞     求助

网友:
一路一路断

网友:
查一下内存供电,其他供电有没有出来。

网友:
看的好像烧了个大洞

网友:
这种机器烧的太多没必要修了  建议直接换板  修好也不稳定

网友:
很难修的 大神

网友:
这么复杂,直接换板咯,换板赚的还多

网友:
怎么烧这么多,估计坏的东西也多

网友:
可惜看不到图

网友:
烧的太多不好修

网友:
都在说换板,可有时候换得再便宜客户也不一定接受,有时间的情况下还是维修吧,你这种烧的只有挨到查了、

网友:
看的就蛋疼 烧坏太多东西了

网友:
直接换板得了 这板子修好也用不过几天还要坏

网友:
这个太难修了,要了多少钱

网友:
肯定是没有出电压 慢慢修 可以修好的

网友:
前几天接了个烧的,开始以为洞很小,一挖洞指头大了里面还是黑的,果断放弃了

网友:
待机5V反馈电路一测就掉电,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