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散热管加水的可行性

楼主(2017-06-30):
夏天到了,天气越来越热,自用的6850显卡玩一会游戏就死机,所以突然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能不能给热管加点水呢,因为听说热管里的冷却液经过长时间蒸发和冷凝会逐渐减少
具体想法是在热管的一头钻个洞,用注射器把水打进去,再用锡把洞堆上,,,个人感觉很完美。但是问题来了,这看似铜管的材质跟本不粘锡,所以用什么东西既能堵住它,又能长久安全的不让水流出来

网友A:
以前我也这样搞过,就是展不住用洛铁焊过失败了,用锡箔纸沾过时间不长就漏了,最后用的是302哥俩好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也这样搞过,就是展不住用洛铁焊过失败了,用锡箔纸沾过时间不长就漏了,最后用的是302哥俩好粘的

哥俩好用了多久了,后来有漏水吗

网友B:
这不是漏水不漏水的问题,加水热量散不出去,该死机还是死机,水的导热系数跟本不能作为笔记本冷却液使用,水冷是要水循环的,你的不循环,还是会出问题

网友C:
即然以弄开了,何不加点冷液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漏水不漏水的问题,加水热量散不出去,该死机还是死机,水的导热系数跟本不能作为笔记本冷却液使用, ...

正解,实践证明加了水也并没有什么卵用,只是我没想到居然跟加水之前没有一点变化,原来几度还是几度,白折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即然以弄开了,何不加点冷液呢

不知道佛里昂能不能行

网友E:
不是焊不住那个小洞。。散热管里有水你的烙铁功率就不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佛里昂能不能行

肯定不行。。你在灌佛里昂之前是要把导管抽成真空的不然你根本就灌不进去。。再说你就是灌进去了还不如灌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焊不住那个小洞。。散热管里有水你的烙铁功率就不够了。。。

烙铁功率不是问题,关键是热管不粘锡,不信你试试

网友:
你说水循环还行  不循环 放里面  就算你堵上了 加热会膨胀  而且热了后 也散不出去了

网友:
想法,真的好天真啊,楼主。热管哪有那么简单的。

网友F:
不沾锡说明根本不是铜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沾锡说明根本不是铜管。

大兄弟,你的意思是说我的显卡热管不是铜管,还是所有的热管都不是铜管

网友:
为什么我回复 不了 提示要 40个字符·········

网友:
通说铜管里加 水银 的-----铜管焊不住应该是热量不足,我上次加铜管焊过,用热风枪同时加温就可以---但是把我的儿本洛铁烧坏了---损失你知道的....

网友:
水能够传热那么快么?

网友:
理论操作上可以加水 可加水不能起到散热加强的作用啊

做个循环水冷吧

网友:
最好是用冷却水啊,不然不用好呢~~~~~~~~~~

网友:
改水冷吧老铁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