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0L VER6.2开机不显示。诊断卡不数字

楼主(2017-06-30):
朋友说电脑开机不显示。来到店里才发现、、这连诊断卡都不亮了。这板子是二代内存的,本就不想去修它,但是桌面有很多十分重要的信息,没办法只要修了。维修经过就不废话了,直接上图就好。不然有的新手根本不懂。老鸟说了。,我也等于白说对吧。、好的。。看图维修。。

网友:
这是转换芯片吗?型号也看不清楚

网友:
内存供电管理芯片

网友:
内存边上,这是给内存供电的吧。

网友:
不知道 是啥 ,看不清楚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多数,你指出来的是内存PWM供电芯片。不能说不走代码多数就是这个芯片玩意坏了。北桥供电有问题,HT总线供电有问题都会这样表现。不过加分还是必须的。

网友:
楼主工作台是大理石的吧,这样放安全吗?什么也不垫,有没有把主板放坏过?

网友:
是内存供电管理芯片 吧,看着旁边有mos管应该错不了,我个人感觉那个肯定是内存供电管理芯片,楼主也没有说一下,最起码说一下下型号也行啊,我就当你换的是内存供电管理芯片了,以后见到哦这个主板不跑吗先量一下它

网友:
内存供电   AMD 内存电压不出  就是不跑马 还有就是780的芯片桥容易坏

网友A:
是内存供电管理芯片 吧,看着旁边有mos管应该错不了,我个人感觉那个肯定是内存供电管理芯片,楼主说一下,最起码说一下下型号也行啊,我就当你换的是内存供电管理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内存供电管理芯片 吧,看着旁边有mos管应该错不了,我个人感觉那个肯定是内存供电管理芯片,楼主说一下, ...

只知道现机不跑码,看不到图片,学大到东西,白忙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内存供电芯片FP6326,内存供电不正常导致不走马

网友:
没错。就是内存供电的.....。。。。。。。。。。。。。。。。。。。。。。。。。

网友:
内存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