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简单维修

楼主(2017-06-30):
     故障机    GATEWAY
   故障    不触发
                 (大神可以飘过 ,)   废话就不多说了,忙。。。
   看看板子吧各位        机器拿来的时候上电0.00,按开关後0,02一下就掉了0.00, 板子看了下大概没修过没进水,隔离 正常    待机正常,为什么就不上电流了,看电流0.00变0.02机器应该是触发了   就是电流不上去,我一般都是直接查rtc电路这样的问题(不要问为什么修多了就知道了),找来图纸   g2 3,3v     g3  0,3v ,(问题找到了 就是南桥的rtc—rst#不正常,要不就是c724问题要不就是桥了)电容直接干掉,上电问题没变,运气不会这摸差把,不想干bga啊,看下图纸r581这个电阻大家不要忽略了(我可是在这个上面吃过亏了这次我就先换了个电阻)     上电,完美。     (上次我就是直接干桥了吃过一次亏了这次就学聪明了)装好测试     测试没问题。。。。。

网友A:
最后就是换了r581就好了吗?

网友:
楼主长记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就是换了r581就好了吗?

对啊  就是电阻问题

网友B:
阻值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啊

网友:
呵呵     本来就是啊 修过就记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值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啊

没有去量  反正电阻是坏的

网友C:
楼主经验老道,我的话可能就直接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经验老道,我的话可能就直接干桥了。

小屁孩一个我,    只是遇到过一次

网友:
看在你写这么多的份上,支持你

网友:
不要冲动想做桥,哈哈

网友:
楼主看了技术老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