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服务器风扇报错

楼主(2017-06-30):
法院拿来一台浪潮服务器,开机风扇灯报错,亮红灯,(因服务器已经取走,不能拍照) 机器通电后开机风扇一直狂转,报价800,客户很爽快同意维修,此服务器一共有四个风扇,全部都在狂转,进BIOS查看,FAN1检测为0转速,其他三个均为6K左右,测量FAN3风扇的反馈,黄线为8.5V,绿线为4.5V,其他的三个风扇黄线均为2.5V左右,果断认定为FAN1风扇反馈已损坏,(本来想把这个风扇拆开修一下的,结果发现这种风扇很不好拆开,拆开之后可能无法还原,因为怕单位的服务器不能等所以才想到维修)没办法,只能到淘宝定了一个风扇回来,装上测试,开机之后风扇不再狂转,风扇检测灯也不再亮红灯,故障解决。
记得去年也修过一个联想的万全的服务器,也是风扇等亮红灯,但是那台机器不是风扇的问题,是主板上面的检测电路出了问题,有一组反馈电压偏低导致。当时那个机器是报了2600,那个万全的服务器当时在 网上查了一下价格差不多20W左右。客户都是很爽快的答应维修,
最有总结一下,服因为长年累月一直在开机状态,而风扇是属于损耗品,风扇看着是在转,但是检测不能通过,会自动断电。

网友A:
本身技术含量尚可,不过价格确实美丽。

网友B:
牛b啊,服务器不会搞可惜,上次有人拿 来,拆开看了看,搞不来,望着银子化成水

网友C:
这个钱安逸。。。。 比修笔记本爽多了。。 修一堆烂笔记本都没这个有前途

网友:
价格真美丽啊

网友D:
看来是老客户,爽快的一般都是老客户。

网友:
服务器的价格很好说话 就是很多时候完全修不出来

网友:
还是修服务器发啊,利润很高的

网友:
哈哈服务器是个好东西,修起来利润刚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本身技术含量尚可,不过价格确实美丽。

是的,服务器做工都还不错,一般就容易坏损耗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牛b啊,服务器不会搞可惜,上次有人拿 来,拆开看了看,搞不来,望着银子化成水

没有没有,都是修一些简单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钱安逸。。。。 比修笔记本爽多了。。 修一堆烂笔记本都没这个有前途

笔记本我修了9年了,有点厌烦了。修工程设备比修本子来菜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是老客户,爽快的一般都是老客户。

是单位的客户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是的,服务器做工都还不错,一般就容易坏损耗件。

是的,因为很多人还没修,光看到就觉得完了,我肯定搞不定这样的东西。还没动,自己就在心理上打败自己。目前维修领域而言,工控和服务器还是利润相对较好的,但也是大不如以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没有没有,都是修一些简单的问题呢。

你是专门学过服务器还是怎么滴,上次有台风扇都是扣在主板上的,4个,硬盘也很多,机子很大一台,也很重,客户说一直用着好好的,那天突然停电,然后就开机不显示了,让我修,我看了看,无从下手,修服务器来钱多啊,可惜我一点不懂,我只会修笔记本

网友:
价格很牛逼~~楼主能不能加我一下QQ791800266  我现在也有一台联想的服务器没修出来。。。。想请教下

网友F:
这样的风扇找个可控的代替不行吗  必须要指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的,因为很多人还没修,光看到就觉得完了,我肯定搞不定这样的东西。还没动,自己就在心理上打败自己。 ...

嗯,看来你是老司机。越来越对维修没信心了。光靠维修真挣不了几个钱。业务转型,多元发展。能赚到钱才是王道。技术再牛逼,赚不到钱又如何。我跟我一个兄弟11年左右的时候天天泡在本子里面修,两个人加起来每个月修好300台左右,别个修不了的,我们最少修复率能保证6成左右。现在看来那又如何。。也不知道路是不是选错了,现在总感觉维修越来越赚不到钱。前途好迷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专门学过服务器还是怎么滴,上次有台风扇都是扣在主板上的,4个,硬盘也很多,机子很大一台,也很重 ...

我也没有专门学过修服务器,也是修笔记本过来的。以前爱研究,留下一点点底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风扇找个可控的代替不行吗  必须要指定的?

两根反馈线要合得上才行呀,还有外观的尺寸形状。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嗯,看来你是老司机。越来越对维修没信心了。光靠维修真挣不了几个钱。业务转型,多元发展。能赚到钱才是 ...

其实这还是归结于是单纯想做技术还是说考虑多元发展。有些人就是以技术做铺垫,现在要么是已经成为经销商或是代理,要么就是掘的第一桶金已经跳入别的行业。要么就是自己开培训机构,已经不属于纯维修行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还是归结于是单纯想做技术还是说考虑多元发展。有些人就是以技术做铺垫,现在要么是已经成为经销商 ...

纯维修,现在不好生存。利润大不如从前。。

网友:
服务器没有什么修呀, 学习了。 好经验呀。。 修一台 我们要修 20台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纯维修,现在不好生存。利润大不如从前。。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网友:
服务器可没那么容易坏,,,,,收费合理。

网友:
服务器是个好东西,修起来利润刚刚的。。。。

网友:
对比着修,坏机器上也有好构件。风扇狂转,bios转速没有,不正常

网友:
                    600暴力啊  不过这样的服务器2K也不过分

网友G(2020-05-21):
还在做服务器维修方面吗,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