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0不充电,波波一出,无所遁形!!

楼主(2017-06-30):
联想g400不充电,客户自己换过电池,废话不多说,拆开上图纸

先万用表抓一下充点电感PL302,阻值正常,立刻请出波波。
抓一下上管G极,任何pwm电路上管G极都要有25V左右,这里只有20V,而且波形明显的自举不良。

故障立刻锁定自举电容pc317,妈蛋,换掉!

再用波波抓一下上管G极,25v,正常。波形,完美!!

不充电修复成功!!

修好笔记本,继续做铲屎官。

有用加点分!!
谢谢

 会员12564332元2022-11-19 10:30

网友A:
牛B啊这技术,是我的话先查芯片供电,换芯片,最后估计也搞不定

网友:
这技术修机真特么快,这种效果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B啊这技术,是我的话先查芯片供电,换芯片,最后估计也搞不定

没波抓的人生是不完美的

网友:
高手啊,果断修复。

网友:
除了头像什么都看不到 的样子

网友B:
为什么要选择直接抓波呢?

网友:
抓波高手
龙抓手

网友:
快速维修的基础 基于完善的理论基础和实战经验
发现问题后,找到切入点,划分区域,逻辑关系清晰。
让技术帖看的没什么技术才是高手的高手。

网友:
这就是有示波器的好处

网友:
自举电容坏了,还真没用修到过

网友:
大梦,不知道认证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网友:
这个太厉害了

网友:
思路清晰,稳,准,狠

网友:
技术真是可以啊

网友:
已经加分,老司机出手就是稳准狠

网友:
直击要害 从这里当切入点

网友:
厉害 .  我一般怕麻烦能开机就不充电不管

网友:
看在你写这么多的份上,支持你

网友:
升压电容不良造成的

网友:
楼主快捷见效果,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选择直接抓波呢?

pwm电路,用示波器最好修

网友:
我的波波就测测晶振,TDS1012路过,我的都测不出波形了,杂波很大

网友:
学习了,让小白们

网友:
用示波器修机就是不一样,直接明了。修机快

网友:
你这个思路很牛逼啊 我最少也要花一个小时才查的出

网友:
有示波器  事半功倍啊  示波器 以后也要弄台

网友:
可以,,很强势,,,示波器修pwm供电还在学习

网友C:
用波波直达要害,没波波只能慢慢查,我觉的不所以有PWM电路上管电压在25哈 ,在电脑中我不否认差不多都25,主要是让MOS管完全通,如果是30的供电,他就不至25了,  其实我觉的PWM在别的电器中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波波直达要害,没波波只能慢慢查,我觉的不所以有PWM电路上管电压在25哈 ,在电脑中我不否认差不多都25, ...

这样啊,多谢提醒。阿林老师误导我了。加点金币呗

网友:
自举电容坏了,还真没用修到过
可以,,很强势

网友:
还没修到过自举电容影响补不冲电的   楼主加分了

网友:
速度真快,,,,,,,,,,,,,,,,,这样一天三十台也不够你整理的

网友:
示波器已经有了,就差怎么用了,好想好想学习

网友:
我有一台笔记本,有时侯能开机,有时侯开不了机,也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自举升压电容外观正常却损坏的还没遇到过,楼主厉害

网友:
遇见一台掉电的   CPU自举也是只有20v  换了自举电容之后 还是一样

网友:
请教下,保隔电路G极电压过高(第一个N管),有时达到68V 有时到100V ,是什么原因呀。 往哪上边查呀!

网友:
波波一出 天下无敌。。。。。。。

网友:
一抓一换就OK,快稳准。厉害了,高手就是不一样。学习了

网友:
路过。学习了。。。。。。。楼主好技术

网友(2017-07-30):
楼主示波器简直是用的出神入化 顶一个

网友:
                   秒杀的节奏,有的充电电路实在是难修。。

网友:
楼主总是牛C 跟牛A之间徘徊!厉害,加分。加分

网友:
我有波波,但一直不知道怎么用,佩服大神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  楼主大神   学习了 技术 666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使的还不错嘛!

网友:
非常了得,快速 精准。钱捞得快。

网友:
技术无止境,修到老学到老,真的得抽个时间去基地回炉了

网友:
               楼主 技术牛  直抓重点

网友:
楼主是怎么知道那个电容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