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0不通电

楼主(2017-06-30):
: E40笔记本开机不通电,插上电源指示灯不亮,按开关开机无反应。无3V5V,经检查声卡旁边C480电容短路,换上一个正常开机了。

网友:
这是不是E40的通病

网友:
是的,查了好久,

网友:
无图无真相,要图片啊,。,这个不是通病,要过程啊,。,。。。

网友:
明显是来偏分的

网友:
发的时候忘了

网友:
声卡好像是 S0电压吧, 5VPCU 转 S0。。应该能触发保护的。。。怎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