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刷了BIOS后安装新版本系统时默认是英文了

楼主(2017-06-30):
我有一台15年买的苹果笔记本型号为A1502由于是笔记本BIOS的问题不能开机在淘宝上找人刷了BIOS安装系统时默认全是英文版了  。我这电脑原来安装系统默认都是中文的。

请问 在BIOS里有嫁那个位置可以设置语言的呀

网友:
苹果笔记本好像没BIOS的界面吧,再找个BIOS刷刷

网友A:
苹果没有BIOS设置 安装时可以改语言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苹果没有BIOS设置 安装时可以改语言啊

选择语言的个界面没有出来  直接就是英文了

网友:
还是你系统的问题  下载个系统再试试。硬件跟系统语言设置没关系。

网友:
其他苹果机器你安装过系统吗?楼上的解释得很清楚了,在第一个界面点back这个按钮就会弹出选择语言的界面了!

网友:
装的时候是英文还是装完是英文?楼主是高级技术员?

网友:
就算英文装好也没事,系统里可以改成中文的,多语言支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择语言的个界面没有出来  直接就是英文了

你点一下BACK就可以选择了,亲。。。。。

网友:
这个...安装的时候好像可以选择的吧,而且哪怕选不了 装好系统也可以该中文吧

网友:
苹果系统装好以后进语言设置为中文就好了

网友:
高手在民间呀;列害、、、、、、、、

网友:
额    安装时候可以选择语言的   如果没有语言选项按back   就可以看见了

网友:
  好像重来没遇见这个问题  就算国外的  也一样哇   都是可以选择语言的

网友:
有设置可以改过来的.

网友:
开始都是英文的 你把他改成简体中文不就好了

网友:
呵呵 在装系统的时候返回就可以看到语言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