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UX32VD不触发或插上适配器黑屏触决

楼主(2017-06-30):
华硕UX32VD不触发或插上适配器黑屏触决,拆掉图片的排阻就行了

网友:
有没有图纸楼主

网友:
好东西,收藏了,说不定以后遇到一样的问题可以秒杀了

网友:
以后遇到就不用头疼了,多谢楼主奉献

网友:
换了一个103 能开机了 但插上适配器会黑屏  最后拆了103还在测试

网友:
这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这个排阻 是什么信号?有图么?不会是焊的时候局部加热又好了吧?

网友:
楼主解释下这个电阻的原理是什么?是电阻本身的问题吗?

网友:
有图纸呢  ,  标出来 图纸     看看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这排阻是什么信号的

网友(2020-12-31):
楼主应该讲讲这个排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