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2无送话无听筒,充电慢,放电快

楼主(2017-06-30):
无听筒无送话,有外放,充电慢,放电快,不急着换电源,飞线搞定,此方法别处借鉴,确实好用

网友A:
这是平板电脑吗

网友:
楼上的,说了是乐视2,只是比普通手机屏大一些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平板电脑吗

是乐视2..........,..

网友:
国产手机修的很少很少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楼主要是能讲下原理就好了!居然问我要40个字符,越来越严了

网友B:
乐视2通病  可以理解为听筒供电断线借个电过去  要注意背面那个电源附近的那颗电容阻值正常否

网友:
通病了吧,遇到过一台,上别的论坛有看到过飞线的方法,就是有人能够讲讲原理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乐视2通病  可以理解为听筒供电断线借个电过去  要注意背面那个电源附近的那颗电容阻值正常否

如果那个电容对地短路,飞线也照样不行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那个电容对地短路,飞线也照样不行吧。

如果那个电容阻值不正常还会出别的问题  可以理解为电源芯片或相关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那个电容阻值不正常还会出别的问题  可以理解为电源芯片或相关电路有问题

好的,非常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D:
我也碰到一台,不过按这方法飞线不行,飞了线上电有700MA的漏电,把电源拆了,再装回去不开机了

网友(2017-08-01):
#在这里快速回复#牛逼牛逼 好厉害

网友:
绿油点亮生活,这种图非常多,打绿油的还是第一次见到,涨姿势了

网友:
虽然这型号修的不多,看看备用也是好的,不知是否有用

网友:
修这种机器一般收的多少钱?

网友:
楼主分享的精神很是值得尊重,但是··········能不能复制的时候把图纸也复制过来啊

网友:
拆机反向的破产机!值不值修?

网友:
明显存在漏电有坏件,应该更换坏件才是。

网友:
怎么看,需要怎么样才能认证?5555555555555555

网友(2017-09-03):
电路有问题,不是所有机器都可以借鉴的。别整了引起其他问题。最好说明原理

网友:
兄弟你这个图不行啊看不清能不能给个清点得图

网友E(2017-10-03):
飞线后有700毫安漏电啊 有解决漏电问题的吗 大神们

网友:
资源共享 感谢 楼主好人
收藏以备后用

网友:
能说一下飞的是什么线吗。。。那个信号问题

网友:
有个乐视2手机,还可以,学习下

网友:
理论指导实践才是维修的硬指标。理论指导实践才是维修的硬指标。

网友:
细看电路,只识cpu,另外两个相似的,像快充芯片,那无听简和送话,与这个的关系?,当公理记住算了

网友(2017-11-15):
漏电吗?送话有杂音确实修好了。

网友:
电源MT6351右上电容短路。。拆了不短,换新的继续短。。。。这种飞线不太可取。。。得有原理图看看通往哪里

网友:
事实上这个问题和充电红灯是相通的,电源MT6351的H16脚送出VUSB33(3.07V/100ma也有说3.3V/50的),通往CPU的AM9、AP9两个点,同时也通往电源本身集成的音频部分。见图。普通用户无权限发帖 只能在这回了  更多的见本版另两个充电,联机帖子的回复,有权限的大佬帮忙发个帖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线后有700毫安漏电啊 有解决漏电问题的吗 大神们

充电ic出来的电压似乎和电源ic输出的不一样哦  不漏电都难

网友F(2017-12-17):
引用 网友D:
我也碰到一台,不过按这方法飞线不行,飞了线上电有700MA的漏电,把电源拆了,再装回去不开机了

我也是啊,竟然不开机了。现在取下那一根线不漏电,开机100ma。完蛋了,要赔机啊

网友:
这个方法不行啊,哥们,刚开始飞过去开机能开机,也能充电,可是也就一分钟的世界,突然关机,就再也开不起来了,我怀疑是电源烧了,这下该赔机了

网友:
感觉治标不治本,不知道原理的只能瞎蒙

网友:
只可借鉴,不是万能,因为我也是借鉴的,

网友:
36楼发了图纸,不懂的可以跟他探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啊,竟然不开机了。现在取下那一根线不漏电,开机100ma。完蛋了,要赔机啊

乐视的主板现在并不贵,还可以接受

网友:
充会电会烫手吗?

网友:
楼主在哪借鉴的,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绿油盖得看不清是哪个件了!!!!!!!!

网友:
这么操作有的能搞好 有的就直接烧挂CPU了。。。CPU问题,只能换了。不然还是一堆问题。

网友(2018-01-22):
乐视2无送话无听筒,充电慢,放电快  这样会不会漏电啊!

网友:
这个只有先学习下  下次再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