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278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7-06-30):
    版号是820-2936-b  机器不出cpu供电有没有什么通病呀

网友A:
没得哟,不要老想到通病噻。刚才接了一个这款机子,本来小问题都修好了叫徒弟把屏轴紧下装上,结果一个导电海绵粘在板子上了,一通电,哦喝,不说了,重头修吧。

网友:
修机器就想着修通病啊?老老实实查CPU条件吧。。

网友:
通病来了。。你要不要?

网友:
估计要查电路图纸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得哟,不要老想到通病噻。刚才接了一个这款机子,本来小问题都修好了叫徒弟把屏轴紧下装上,结果一个导电 ...

哈哈  这样烧的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