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8570P开机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7-06-30):
HP8570P开机进系统掉电   有时开机进系统掉电  有时用几个小时都正常   那位修过这种问题  指导指导

网友:
换个风扇试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啊 拆开看看有没有地方发霉

网友:
进水  或者 显卡

网友:
把独显停了试试

网友:
这机子修过,全部都弄了一遍 爱高不了,换版了

网友:
感觉进系统掉电不好修,我有一台DELL N4030进系统掉电都没有修好,什么都换了,量到内存供电波行不对,有一个电阻坏了,换了也不好

网友:
未解决问题 禁用独立显卡 换过EC 查过温控  只能建议客户换板子

网友:
不好维修啊 ,这种情况我遇到的不多,但是一般就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