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CL REV2.1 串键

楼主(2017-06-30):
   ASUS X550CL REV2.1 串键乱跳,一开机就进入启动项选择,换键盘无果,清洗接口(电容没打料)及主板还是无果,无图无点,咋个修?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先换EC IT8517,涛声依旧。测键盘接口电压,0.48V/3.3V,但PIN21  1.9V,显然,这个电压与众不同,值得怀疑。跑线到EC PIN65,挑起,电压上到3.3V。一刀下去凌空飞线,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一根线飞过去就可以吗

网友:
板层短路了?拉底了3.3V电压。。没有图纸点位,这个故障是跑线路跑出来的?

网友:
每次维修 都喜欢这种奇怪电压  除了难找   但是很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