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60 维修不上电通病

楼主(2017-06-30):
联想 B460 维修不上电通病
拆机,打开C壳,系统供电芯片周围腐蚀,先把腐蚀的电容拆掉,腐蚀的地方清理干净,这个机器主要的问题就是R376电阻腐蚀,一般把这个电阻换成220K阻值的电阻,就可以,完美亮机。有些腐蚀的严重,也要把主供电PPS51123换掉,更换好,就可以完美亮机。

网友A:
这通病不知道发帖有何意义

网友:
我一般修好会把c壳的那个和泡沫垫给剪掉

网友:
记得把海棉弄掉

网友:
这个是通病,不过也要支持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通病不知道发帖有何意义

你知道了  别人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了  别人不知道

只要修过本子的谁会不知道!

网友:
这个通病好多年了

网友:
C壳海绵惹的祸 修了很多

网友:
这个故障我修了好多台了

网友:
看在你写这么多的份上,支持你

网友:
,不过也要支持一下

网友:
这机器就是送钱让你捡的 处理好用胶带粘一块那里在不怕水

网友:
确实早就知道了,但是新手未必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