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不开机,又是捡钱的节奏。。

楼主(2017-06-30):
接到机器插电源一看电流就知道又是捡钱的节奏,看图不说话。。。。。

最后附上U6

E431 U6.rar

网友A:
干嘛,U6是啥问题,通病吗

网友:
嗯,这机器确实U6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嘛,U6是啥问题,通病吗

U6就是BIOS,这电脑就BIOS,南桥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嘛,U6是啥问题,通病吗

是BLOS问题

网友:
此机这种问题比较多

网友:
是的,我都修好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