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BA41-02308A 电流跑0.2A不显示

楼主(2017-06-30):
三星BA41-02308A 电流跑0.2A不显示,量个电压都正常 ,无CPU集显供电,BIOS刷了,二级电压正常。这个是不是集成CPU有问题

网友:
这个不一定就是集显本身的问题,这机器才0.2电流,都没有跑码怎么会出集显电压

网友:
如果有图纸那就好弄多了

网友:
有可能是CPU的问题,现在BGA的CPU非常容易坏啊。。。只能换一个看一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