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75-D3反复掉电重启维修

楼主(2017-06-30):
    主板拿来上电,风扇转一下不跑码马上掉电然后重启,然后一直循环。    测各主供电,CPU供电没有,于是上网下载图纸,查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供电芯片是ISL95836,查第9叫VR_ON为0V,信号名称为VTT_PWRGD ,VTT_PWRGD 来自于CPU_VTT,测R193一端为1.05V正常,另一端为0V,于是测Q17 G极为5v,此电压受控于VCCSA.
   再查VCCSA也是来源于CPU_VTT经Q12转换而来,受控于U15,查U15第4脚12v正常,第12脚只有0.3V,图纸上标的是0.94V,看来问题就在这了,反正不是电阻就是电容,于是先把BC201换掉,上电,一路跑码,亮机。

网友:
思路清晰,推断准确!

网友A:
修得不错,倒推到SA电压,我试过短接SA电压转换管,亮机,与门芯片相当难找,直接改,交货没返修挺神奇的

网友:
看起来LZ喜欢反推,修的不错,加分支持附带金币

网友:
技嘉啊,,,就爱坏小三脚

网友B:
最近也遇到一块技嘉的是H61供电都正常要跑马就断电重启 有时能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遇到一块技嘉的是H61供电都正常要跑马就断电重启 有时能亮!!!!

找楼主借个经验,说不定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
为什么这个电容经常坏,是不是有设计缺陷,我都碰到好几个不同主板这个电容坏的了,技嘉的多一些,有图纸还是省不少事的,要是没有图纸找可费劲了

网友:
电容漏电,导致VCCSA系统代理电压基准供电不正常。进而VCCSA系统代理电压也不正常。

网友:
思路清晰解说到位 图纸发上来分享感谢 BIOS也发上来

网友:
技嘉板好喜欢掉电重启哦,有时候也不好修,你这个修得不错,加分。

网友(2017-12-11):
谢谢大神,我这个CPU电压正常跑51 15反复重启

网友:
分析不错,清晣明白,在下小白来学习了,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得不错,倒推到SA电压,我试过短接SA电压转换管,亮机,与门芯片相当难找,直接改,交货没返修挺神奇的

说白了就是缺少SA 供电,U15 不是与门,是运放

网友:
这个简单。看的懂。关键要有图纸。

网友:
还是比较简单

网友:
很不错 的维修 思路很好 值得学习啦  下载下来回去多看看

网友:
有图纸还是好修点的 。。。我们这里修主板的基本没有了

网友:
收藏了.下次碰到用的上。谢谢分享。

网友:
一般来说我们都是直接改 不换电容 因为不知道还会不会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