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在哪里 大神们进来看看

楼主(2017-06-30):
LA-7731P  E6230  BIOS    网卡 感叹  ’

刷了原厂的  没解决   还是一样问题  驱动官网下载能打上驱动  关机 2分钟在开机  网卡就出现感叹号了   没有原机备份BIOS   请我有什么好方法解决吗

网友:
装安装板的系统

网友A:
网卡是不是坏了

网友:
一样  的跟系统没得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是不是坏了

不是网卡问题  网卡换过  机器坏了  就刷了个BIOS   然后开机就这样了

网友B:
感觉应该是网卡芯片坏了,要不你更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应该是网卡芯片坏了,要不你更换下试试

换过网卡的  原机器就BIOS 问题 刷了个BIOS  然后第二天开机网卡就感叹号

网友:
进系统看下MAC是否是正常的,感觉还是芯片坏的多

网友:
网卡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C:
有个方法 但是不是治本的 就是自启动里加个脚本...具体论坛有帖子 试过方法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方法 但是不是治本的 就是自启动里加个脚本...具体论坛有帖子 试过方法有用

撒脚本  有链接吗  发来看看

网友D:
论坛里面好像有ASUS刷BIOS网卡感叹号改一下MAC地址就可以了  你可以借鉴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坛里面好像有ASUS刷BIOS网卡感叹号改一下MAC地址就可以了  你可以借鉴试一下

手动设置了MAC 地址   关机在 开机  又是感叹号

网友:
有没有试过在官网下个BIOS, 直接线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