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中

楼主(2017-06-30):
型号:DELL
板号:13269-1
故障: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
故障描述是,裸板插稳压电源如果能触发就一切正常,能关机也能再次开机,正常触发电压为3.3v,5v。重新插拔稳压电源后不能触发,不能触发时电压为3.6v,5v,经反复测量发现3.3电感为3.6v,
5v正常。只断开3v隔离点以后发现电感这边正常3.3,隔离点后端3.6v,只断开5v隔离点后,3v电感正常输出3.3v。不知道怎么搞了,望大神们给指点思路!

网友:
考虑下3.3V输出的滤波电容

网友A:
换过3V的滤波电容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3V的滤波电容了吗?

电容换了没效果,还是一样

网友:
不太确定是不是3.3V的反馈问题,楼主可以查一下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