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漏电

楼主(2017-06-30):
6月30:一部IPHONE6S拿过来不开机,机器之前在别的地方看过,机器到我手的故障是插数据线,无反应,数据线不管是插到充电器还是电脑都是无反应。拆开用电流表可以开机,但是待机的时候电流一直在0.1A左右往0徘徊,果断更换U2故障解决。。(经验:iphone手机关机状态下如果没接屏幕插电脑没有是无反应的。)

还有一部IPAD5解ID的,太简单就不上过程图片了。

网友A:
不错的经验,正常的机子即便没有电关机的情况下,插数据线屏幕肯定要有充电标提示的,没提示肯定联机出问题了。干U2稳稳的,秒的好。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进来学习学习!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配个PAD图什么意思?

网友:
谢谢分享  非常的好  用的上  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
正好可以用上,谢谢楼主,辛苦了.......................

网友:
厉害老铁   肯定老司机  学习了经验很宝贵

网友B:
这个平板什么故障也不说一下啊。

网友C:
  楼主怎么不把接ID的也上上来啊  让我们这些小白学习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不把接ID的也上上来啊  让我们这些小白学习学习啊

解ID要一个改硬盘序列号设备,修改IPAD的序列号即可。

网友D:
我怎么感觉0-100-0-100ma 是上盖电流呢?

网友:
谢谢分享  非常的好  用的上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平板什么故障也不说一下啊。

说了,解ID啊,过程很简单,不做说明啊。。跟扩容一样

网友E:
U2 是什么啊    U2 不是5S上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U2 是什么啊    U2 不是5S上的,吗

可能是楼主那片地方约定成俗的说法吧,指的是USB管理芯片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修手机

网友:
U2好像是USB管理芯片是吧,忘了。。。

网友F(2017-07-30):
6S 触发正常开机,漏电100MA,电池不耐用,也是换U4800解决!!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经验,正常的机子即便没有电关机的情况下,插数据线屏幕肯定要有充电标提示的,没提示肯定联机出问题 ...

我看了几个干u2不好,然后查是u2的供电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感觉0-100-0-100ma 是上盖电流呢?

上手先试功能,楼主说了插数据线无反应,应该就是U2出问题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具体是什么毛病,有后续么

网友:
毕竟进了水了。哪个点腐蚀了,只连一点在上,用用用用就又出问题了。很难说。

网友:
刚刚接触手机不久,谢谢分享。。今天又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U2 是什么啊    U2 不是5S上的,吗

在6S图上一直没找到U2,最后果然在5S上找到了所谓的U2

网友:
U2坏造成漏电,说明U2肯定接主供电。

网友H:
如果用烧鸡大法,U2应该也是会发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用烧鸡大法,U2应该也是会发烫的

你这是什么逻辑?一看就是来灌水的。。。。。

网友:
老司机666!    什么时候我也像你这样牛逼就好了

网友:
换了U2也没反应,U2供电正常,再搞哪里

网友:
楼主的技术好厉害啊 一定修过好多机器 练出来的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进来学习学习!进来学习学习!  谢谢大家分享

网友:
keep going shearing ... but need more info to understand clearly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看了几个干u2不好,然后查是u2的供电没有的。

那你可以先查供电,没有供电再干U2啊

网友(2017-09-01):
进来学习学习!进来学习学习!进来学习学习!#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6S 触发正常开机,漏电100MA,电池不耐用,也是换U4800解决!!

苹果5以后全系列的问题 USB控制管。引起不充电,不联机,耗电快。

网友:
我看不到,怎么办呀,谁给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