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EP的显卡供电没有

楼主(2017-06-30):
芯片位:UP1509P ,看点位图看不出其中的意思,哪位兄弟有没有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

网友:
有没有找到啊,分享下

网友:
楼主把图纸分享一下看一下啊。。。网卡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没有技术,给你一捆线也是枉然!

网友:
华硕的机子太麻烦了..又要图纸又要点位.  总的来说不好修.

网友:
要有图纸就好,我只有点位图,也是这网站下的

网友:
找点位图 查时序吧 华硕的没图纸 好难搞的

网友:
我也正在找。显卡上有个芯片AM113好像和up1509p定义一样但是都找不到资料。

网友:
你搜素下这个型号德芯片  有那个笔记本上有 就去那款笔记本对应的图纸找,

网友:
楼主修的怎么养了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跟你一样的问题 bios 刷了 cpu加焊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找点位图 查时序吧 华硕的没图纸 好难搞的  找点位图 查时序吧 华硕的没图纸 好难搞的

网友:
楼主把图纸分享一下看一下啊。。。

网友:
白度上查查  或者淘宝看看啊  在没有智能问问同行或者师兄是滴

网友:
点位图,点位图,查时序

网友:
也许跑了码才有显卡供电。。。。。。。

网友:
问下卖芯片的是什么型号咯。找下资料查查

网友:
这玩意找不到,看来只能去淘宝卖家那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