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m5010报警七声

楼主(2017-06-30):
今天接到客户的一台戴尔笔记本电脑,直接把机子接过来卸电池,插电,开关按下去后,没反应,但看电流,凭借经验已经过了内存了,直接断电,把机子打开查电路,量了各个电路都有电压,然后放电又通电试了一下,突然出现七声报警,于是又去侧电路北桥,显卡,都合适,然后看电流凭借经验出现七声报警,肯定是显卡出现了问题,可是显卡集成在北桥内部,怎么办呢?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了,直接上BGA台,先加焊一下吖的,于是很果短的加焊了一下,取下板子,插好线,通电,还是不显示,这个急坏我了。于是,再继续检查,灵机一动,量了一下CMOS电池,竟然没有电了!!!换电池,继续通电,电流一跳又一跳的平稳的上去了,量机了!!老天啊,可开心死我了!!!!

网友:
AMD的机器,先看BIOS电池有电没有,在进行下一步。

网友:
AMD的机器,不是七声北桥,八声显卡吗?

网友:
                    AMD的机子很多都是小电池没电了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
7声一般是北桥,竟然BIOS没电,是不是赶巧了

网友:
先加热自己认为有问题的桥或者显卡嘛 一般都会亮的

网友:
加焊下北桥咯。。。。。。。。。。。。。。

网友:
好的  我 有学习了

网友:
通病了  还在发帖问     七声桥

网友:
哈哈   你这是三板斧  应该是桥问题 吧  不是显卡吧

网友:
有些不对吧,我记得是7声北桥8声显卡,如果开始内存没有接好就应该报警了吧!

网友:
这么好捡到便宜了  都必须要3V电压的吧 一般都是显卡坏的多

网友:
刷biosbosbiosbios 楼主还是比较心细的,一般这个掉电很麻烦的

网友:
AMD的机器,CMOS电池没电,也会出现不亮,这个机器,我们平常的经验来讲,都会直接修桥

网友:
有的温度不固定的,焊接的时候最好看着希求的变化,记下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