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开机报警

楼主(2017-06-30):
这个机器把内存拿掉也报一样的  修苹果修得少大师教教吧。。。。。。。。。。。。。。。。

网友:
这样的话,是没有认到内存,可以查一下内存的总线

网友:
查查条件,报警的话,安装图纸查。一般是没有过内存或者不认内存。电流多少

网友:
认到内存查一下内存的总线  有没有3.3V

网友:
刷一下BIOS试一试,只能先软后应,别的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