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1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6-30):
刚才同行送来一台联想X201的机,不触发,拆出主板,量BIOS的8脚无电压,把板上的黑胶铲掉,发现电容C373有明显氧化,用镊子一拨就掉了,如图1,这个电容是逆程电容,与二极管共用可产生高电压,如图3,然后在B460的主板上拆了一个同样型号与耐压的电容装上,如图2上电直接开机,此机修复~~~

网友:
楼主怎么想到是BIOS供电问题啊?

网友:
这块主板BIOS附近的贴纸腐蚀是通病

网友:
这款腐蚀好像通病吧

网友:
通病啊   好修  。。。。。。。。。。。。。

网友:
这个机子 r415是通病吧 电阻阻值容易变大导致的问题

网友:
貌似是通病。。。这也发出来?。。。。。。。。。。。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是通病吧

网友:
楼主明显老司机,机子修得多啊。。。。。。。。

网友:
这是通病   基本上X201 不触发  首先第一点 先把这块 看下

网友:
小帅哥  这块主板BIOS附近的贴纸腐蚀是通病

网友:
这么NB的帖子值得一看

网友:
加分,谢谢通病分享,下次碰到就好修了

网友:
                       呵呵 这个机器的通病来的 修到很多了

网友:
有通病的机器 做维修的福音 又快又赚钱  多好

网友:
这个通病就是福利  之前没少修  现在碰到的就少了

网友:
通病的机器 做维修的福音

网友:
这个通病来的  修过很多了 一般都知道的呢 送钱的呢

网友:
都知道是通病,祝大家多赚钱......发财发财......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后面还有两个,修好多了 哈哈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通病对吗?我前几天也修过一个

网友:
通病。。要么电容和电阻坏。。要么就是东芝新品坏。。。

网友:
这个机器和B460待机芯片旁边腐蚀一样,是通病,大通病,最好把那个100欧的电阻一块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