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神舟K650D的机器这么奇怪的故障,大家值得看看

楼主(2017-06-30):
        今天收到一台神舟的机器,型号是K650D,机器故障是,开机过一会风扇会狂转,然后三个灯拼命狂闪,过一会就自己掉电啦,掉电之后又可以重新开启,先刷

BIOS,其实这个是二修机,别人刷过BIOS,我也刷一遍,故障现象还是一样,然后用万用变随意搓板子上的电压,当测到显卡供电时,发现只有0.2V,乖乖,原来是

这里,上迅维网找图纸,刚好看到有两个人和我故障现象差不多,看啦一下他们的维修经过,一个是换上管,一个是UP2642的供电出问题,我照着葫芦画啦一遍,

都排除掉啦,那就换UP1642试试,换完之后,显卡电压直接上来到0.9V机器正常啦,维修到此结束,发帖做个留念!

网友:
图纸那?分享下啊

网友:
图纸论坛里收索啊??重复的发那么多没必要的。。。。

网友:
这就是有坛子的好处,没事多泡泡,不修都长进

网友:
UP1642不常见啊

网友:
就是 哪款键盘上有一根横条那个嘛 确实报警过后就熄火

网友:
显卡没供电    下次注意下                   不过没独显供电一般都可以亮机

网友:
一前修过一个 故障和你一样的  但是有显卡供电  所以很尴尬 没修好

网友:
帖子还是自己网上顶顶,也许这个能帮到不少人

网友:
昨天修过一个K650D的机器,进水的,有个地方烧的啦个洞,原因是C壳上的海绵吸水啦,然后对应板子那个地方一腐蚀,然后就开始烧,不过后来修好啦,把那个地方坏死的都挖除,然后飞线,居然好啦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坏的多,这个问题我到还是没碰到过

网友:
正好手里有一台这机器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容易坏,还有供电芯片容易坏,

网友(2017-08-17):
这个机器问题多多,今天又碰到一个南桥坏的,好郁闷,报价顾客居然不修

网友:
现在搞维修真难,南桥坏啦,报价200,居然不修,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