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50 集成开机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6-30):
E550 集成开机不定时掉电! 有时候掉电 有时不会。示波器 打了下各个电压 都平稳。 不知道怎么的 这机器U点黑胶的 都不敢动

网友:
刷过BIOS试了没有

网友:
只能先软后应,别的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不定时掉电  bios的可能性很小吧  楼主还是慢慢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