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ILIM的接地电阻,成功修复和硕IPMEL-AE R1.02亮机2s左右掉电

楼主(2017-06-30):
故障:客户反映以前经常死机,从半天,到2个小时,到半个小时,到几分钟死机,到现在完全开不起来。
总结:亮机后不久死机,可通过示波器双路抓波,看哪路供电最先出问题,并考虑下该供电芯片的OCSET电阻,是否变质,或OCSET电路是否老化,相应的更换电阻。
分析:客户讲,主板上个月在店里被老板修过(总线供电的MOS管明显被更换),看了标签,过保没几天。
上诊断卡,开机,挡代码D6,擦拭内存条,再开机,变成了不跑码。反复几次,依旧。用ATX电压测试仪测试,发现其ATX电压12V只有11.3V,pg为180,不是普通电压的11.7V以上,PG值320以上,换电源再触发,未果。
拆机检测,发现插在PCI插槽上的诊断卡,其3VSB灯不亮!万用表测试PCIE的B10,0.2V电压,测量PCI的A14确认后,立刻打值PCIE的B10脚,无穷大???
测紫5V正常。
图纸,跑线未果,板上有个长的像个MOS管的1085,其D级是3.3V,上迅维网百度这个元件,发现类似其1117。
冷静一想,估计是输出3VSB给pci插槽的元件,损坏,或断线。

决定,从1085的3V输出端,飞线到与PCIE的B10脚相连的电容正极。
插上ATX电源,PCI插槽上的诊断卡3VSB灯仍然不亮。万用表再测量PCIE的B10脚,发现有了3.3V,可是诊断卡的灯就是不亮(诊断卡是好的),先不管这些了,直接触发,成功跑码亮机,不到2s,掉电,反复触发,依旧。
测量板上可见的MOS管电压,基本都有,时钟复位都有了,更换了上次老板修过的总线供电MOS管,控制该mos管的358,压NB,SB,CPU,烤板……未果。
上示波器,双路抓波。

直接锁定故障点,cpu供电的问题。(推荐一个小技巧,店里示波器,容易误触发,所以我直接设置“普通”,非“单次”,多抓几次,就有波了。)
冷静思考下。
想起曾经看过的一个帖子里,主机带不起负载。
《从RT8202原理图来分析ASUS K42时开时不开的原因,欢迎各位验证并回复结果。-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28061-1-1.html

决定,追查cpu供电芯片NCP5392的OCSET。

再线测量主板上芯片11脚相连的2个电阻,一个是14K(数据手册里的RLIM2),一个是22K(数据手册里的RLIM1),触发后,11脚电压0.75V。

查手册看看理论值。

可见,主板上面和手册上面,欧姆阻值和电压都对不上,不确定是主板设计就是这样,还是这里真有问题,试试先。这个11脚电压,是1V左右,根据公式分析,这个接地的电阻越大,或上拉的电阻阻值越小,其ILIM脚电压就越大,芯片负载能力也越强。
立刻换掉R1,也就是实测22K的那个,在料板上找到为1K电阻换上。
触发,掉电了一次之后,再没掉过电。万用表测量ILIM电压,从之前故障板电压0.75V升为现在的1.8V,呵呵,反正不掉电就好。

装机后,客户玩了会游戏,没出现死机,ok,此机修复。
建议客户不要用这种老古董玩游戏,把WIN10换成XP,换掉暂时能使用但是有问题的电源,全部遭拒……
觉得有点意思,请加分,谢谢!

网友A:
没图纸,还能修好这种不常见故障,英文也6能看懂数据手册

网友B:
以前修这种亮机掉电的板一直觉得很棘手,LZ这种思路值得参考,加分 加金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还能修好这种不常见故障,英文也6能看懂数据手册

呵呵,现在还不懂英文,只是月饼理论教的好,还有前辈的帖子作参考,复制文字翻译,基本上是照葫芦画瓢

网友C:
楼主厉害,连限流电阻出理问题都能发现,佩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以前修这种亮机掉电的板一直觉得很棘手,LZ这种思路值得参考,加分 加金币

严格讲,应该按照公式,对电压进行计算,进行严格的电阻分配。出来的电压是1.8V,比标准值高了80%,虽然能亮机,也就是说,可能不适合直接上1K的电阻,只是从料板上找电阻太费时间,主板电源也有点问题,客户没有更换,于是乎,就这样凑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修这种亮机掉电的板一直觉得很棘手,LZ这种思路值得参考,加分 加金币

正常应该是1.3v,电阻要换10K的吗?英文看不懂,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严格讲,应该按照公式,对电压进行计算,进行严格的电阻分配。出来的电压是1.8V,比标准值高了80%,虽然 ...

正常应该是1.3v,电阻要换10K的吗?英文看不懂,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连限流电阻出理问题都能发现,佩服

呵呵,从迅维毕业后,中间长时间没修机,截止目前,主板和笔记本的修复总量,差不多就50个,不能用”厉害“来形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应该是1.3v,电阻要换10K的吗?英文看不懂,大神解释一下

在电气特性一栏里,有标准值规范,是1V,具体阻值,要看主板电路设计实际上给的电压是多少,(可能会有损耗)。至于阻值多少,可以用分压公式进行计算,或用规范的公式进行代入计算。我估摸着,按照当时的电阻和电压,接近1.6K,不超过2K的,可能好点,

网友:
这问题非老手能解决呀,从诊断卡的3VSB 跑到了电源IC上去了。楼主,那最后诊断卡的灯亮了吗

网友:
师傅修的太好了,今天没分了,只能加金币了!

网友:
修的不错啊               真仔细

网友E:
客户的要求只要当时机器正常的话你要求他换什么都是白搭,他不相信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客户的要求只要当时机器正常的话你要求他换什么都是白搭,他不相信你

惭愧,亏我还看了些心理学书籍,这都不懂,谢谢了。其实我说的都是大实话,他的电源,12V电压确实太低,pg值少了一半,ATX还少了小4pin,这种状态下运行,主板本身会很不稳定。劝他把WIN10换成XP,也是因为XP对硬件要求低,相对功耗低,出故障也就少。劝他别玩游戏,也是因为玩游戏cpu发热量大,容易伤上加伤。感觉理由充分,且这次是免费维修(过保没几天)。不知道他到底顾虑什么

网友F:
理论了得,这份专研的精神更为了得。但是做生意的经验,你还得多学学。如果单纯自己一个开店,你不能只当技术员,必须先是个销售,你的技术仅仅是为销售做保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理论了得,这份专研的精神更为了得。但是做生意的经验,你还得多学学。如果单纯自己一个开店,你不能只当技 ...

看你夸的,在你面前,我只有班门弄斧的份了。感觉销售,是集厚黑学、心理学、谈判学、经济学,兼骗子的综合体,很重要,今后,会找机会在销售这个职业锻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夸的,在你面前,我只有班门弄斧的份了。感觉销售,是集厚黑学、心理学、谈判学、经济学,兼骗子的综 ...

是的,一个好的销售,心理上比一个好技术员强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