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荣耀V8拆框压屏

楼主(2017-06-30):
荣耀V8拆框压屏,上下切割机干掉,两边加热拆,分离后的胶加热用手推,也可以用神器除胶。

网友:
除胶神器是解胶剂或金刚丝吗?还是说直接等加热后用稀释剂什么的

网友:
什么神奇 这么好用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评分的制度又变了,楼主除胶用没用除胶剂,直接加热用手推掉的吗?

网友:
这款屏直接加热用手推就可以掉了,原厂OCA只是比普通的难搞一点

网友:
这款机型还要用切割机吗,就上面摄像头那块不好拆,下面有像小时候补搪瓷盆那种铁皮胶,其余地方都很好弄

网友:
用切割机的时侯要万分小心,位置也要选好,不然一刀下去就完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涂除胶济?

网友:
压平是个好技术,不错的。一直想学习,设备不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