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示波器在线测量电容故障

楼主(2017-06-30):
买的示波器一直在吃尘,想学习一下怎么用
看过月饼发的视频还是不会用
今天修个联想17的液晶,4个电容鼓包,全不换掉,故障依旧,亮几秒灭,万用表测量12v5v正常输出,用示波器测12 5v波形乱跳,有时正常有事不正常,感觉应该是滤波问题,虽然电容不多,但也不清楚换那个,剩下没换的电容都不鼓包,也不发烫,
接屏线就闪灭,不接线显,接上vga线,背光正常
测到的波形和板如下
5v电感后端

电感前端

5v异常波形

网友:
示波器检测电容方法最好能配上图,谢谢大大们

网友:
找块好板看波型   找个爆电容的看波型

网友:
地线没接好吧

网友A:
我试过 好像用示波器 不行  可能干扰太大?

网友:
那个异常波形应该不是5v的波形,调节下示波器再用 下把。测的不对把

网友:
别骗我哦,最后那个是波型吗,像是没接好地线去测。

网友B:
最后那个不是波形吧,我看了十次,好像不是呀,楼主大人,你是不是发错了,测错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那个不是波形吧,我看了十次,好像不是呀,楼主大人,你是不是发错了,测错了呢

可能夹子刚好松了,呵呵,不过确实有这个,是不停的摆动,幅度很大,平均值显示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 好像用示波器 不行  可能干扰太大?

上次看过一个修笔记本3 5v的,是测出来有杂波的,忘记在哪个帖子了,当时没有示波器没记住

网友:
IC供电VCC,同电容看看有无跳,把高压区断开

网友:
用示波器来修这个电源板,真是奢侈啊一般修本或是更好的设备才用

网友:
楼主现在测出,是那的问题没,等待中。。。。。。

网友:
不会用  一般 都直接换 。。。。。。。。。。。。。。。。。。。。。。。。。。。。。。。。。。。。。

网友:
你这波形没一个对的,不会用看看说明书就是了! 再说,这种故障根本用不到示波器,你把屏线拔掉就正常了,先把开关电源加负载,如果正常,说明屏电路有短路,否则查电源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