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显示错位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6-30):
显卡显示错位是什么问题?是哪里的问题?显存还是GPU?

网友:
调  1024*768 或 800*600

网友:
驱动装对了没有,是不是假卡  千万不要显示器出问题,然后不停的在试显卡

网友:
显卡核心吧,,之前修过一台苹果的这样,,加焊好的

网友:
这个假卡驱动不对会造成的,也可能是核心虚焊造成的,这个都遇到过

网友:
核心有问题,驱动有问题,甚至是输出线材,显示器自身MCU程序损坏等等,都会造成此类故障。先缩小问题范围再说。

网友:
按一下显示器上得自动调整试试,感觉显示驱动的问题,你换显卡试了没有或者用集显试一试,好排除是什么问题,显示器也会引起这问题的

网友:
换显示器试下,再换线试下,再换显卡试下,确定是哪个的问题,如果确定是显卡,看是什么显卡,有没有修的价值,毕竟核心贵

网友:
用一段时间就会,不知是GPU还是显存,可以确定发热才会

网友:
重点驱动,有设备另焊一下芯片。然后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