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解ib

楼主(2017-06-30):
各位大神为什么我硬解ibCPU都处理得很好一焊上就短,是U坏了吗?请指教

网友:
装反了吧。认真对一下,或都是U已经坏了。都有可能

网友(点评):
短路,就是你没有焊好,焊好能联机的,你的植锡可以吗?

网友:
技术问题咯 ,虽然 我 不会弄 ,也不想弄 。。。

网友:
要么是材料本身,比如板子短,U短。要么就还是焊接的问题。

网友A:
肯定是没有焊接好的,CPU是苹果A几的啊,,,,,,,,,,,,,

网友:
应该是cpu坏了,慢慢联系啊,会弄好的,6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没有焊接好的,CPU是苹果A几的啊,,,,,,,,,,,,,

A8的我也对自己没信心,过几天用去空点植锡试试,你也觉的是连锡了,因为U有点掉皮了,我有用绿油了一下

网友B:
IB是什么玩意儿,只有搬板一说没有解ID的说法,老徐所言谨记

网友:
这两种情况肯定都有可能啊     焊接之前也要测量瞎

网友:
你可以上实地学习下手机 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IB是什么玩意儿,只有搬板一说没有解ID的说法,老徐所言谨记

我书读的少写错了:liuhan::liuhan::liuhan:还有你说的对,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装CPU的时候不能推  只能直接焊上去...................

网友:
这两种情况肯定都有可能啊     焊接之前也要测量下

网友:
应该是手工问题吧,多联系

直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