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HD3 R2.0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7-06-30):
主板型号:GA-B85-HD3 R2.0
故障       : 不跑码
维修过程:
            查全板供电   内存供电只有0.45V    内存供电受控于MAU2   RT8120D     量RT8120D工作条件   5脚供电正常  接近12V 1脚BOOT脚接近12V    量第7脚DDR_EN   0.45v   (芯片手册上写该脚电压在<0.4V的情况下关闭输出) 正常      测6脚FB该脚电压为1.5V    6脚电压明显不对   该脚是从电感后端经电阻分压再经NCT3393 芯片调节而来。
            实际维修中查电阻 阻值都正常,拆除NCT3393后电压恢复正常。主板正常亮机。
            NCT3393这个芯片在主板维修中损坏机率还是挺高的维修中要注意,少走弯路。上个亮机图 (手机垃圾图不太清楚  有那个意思就成了。) ,兄弟们有空加下分  (不扣你们的分的    嘿嘿)

网友:
好经验,,那个是电压调节电阻啊,,超频用的,嘛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看来以后不能盲目换芯片

网友:
这种小8脚损坏确实很容易坏的,拆掉它就可以了

网友:
拆掉它可以用的,但最好是换个,它存在有它存在的道理的

网友:
UP6262,NCT3393,这样的I2C总线下的基准输出类芯片非常容易损坏。

网友:
有图有真相 楼主厉害了 活该你赚钱  哈哈

网友:
我没猜错的话这个也是小八角芯片吧,这个芯片的确容易坏

网友:
技嘉的这种电压调节芯片也是容易坏,如果找不到图纸的话,直接先干芯片。

网友:
NTC3393以前没遇到,学习了,它坏导致内存电压低,不跑码

网友:
这种就是信号比较器    拆掉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