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889没抓到维修

楼主(2017-06-30):
Alc889没抓到维修 一开始认为是ALC889脚氧化,补完锡软体还是抓不到。测量脚位点时,发现ACZ_SDIN0不通,跑线发现阻值接点不良,换掉测试正常完修。

网友:
腐蚀氧化

  说的不够详细

网友:
修这种腐蚀氧化的板就是要细心 修好,没清干净也不知几时会出问题

网友:
什么故障啊,,,,,,,,,,,,,,,,

网友:
就是说换了一个声卡,就好了?sdin和sdout的阻值是一样的把?

网友A:
外设这一块详细的帖子还真是不多啊。楼主一看就是老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设这一块详细的帖子还真是不多啊。楼主一看就是老手啊

外设一般都可以通过代换完成,,,,确实不多,不多

网友B:
所以修板是个眼力活和耐心活。

网友:
台式主板,拿过来修就是一个比一个灰尘多,修之前清理灰尘都要几分钟。这种太考验眼力了。其实我是来混下载分的

网友:
直接加个声卡或者USB声卡,不值得修的板不修。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换声卡不行就外加一个。。。。。。。。。

网友C: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碰到下次这个问题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碰到下次这个问题可以少走弯路了

客人觉得满意帖子,记得和我加个分,动力需要大家加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所以修板是个眼力活和耐心活。

真的是眼力和耐心活,有些氧化到不要不要的,电阻都换到手会酸。

网友:
认不到声卡,一般是直接换声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是眼力和耐心活,有些氧化到不要不要的,电阻都换到手会酸。

完全同意。

网友:
都修到声卡信号去了,平常最多也就换下芯片,功放。声卡信号完全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