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马V1919E液晶显示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6-30):
机器型号: 鑫马V1919E
             图一
故障:插上电源不开机
维修过程:拆机发现这个驱动板是高压板和驱动板一体板,根据维修经验先测量了几个电压转换的稳压器,发现问题了,测量发现u3只有5v没有3v的输出(图二),一般就是u3损坏了.
更换u3故障解决.(图四)

网友:
看样子是模仿三星的外观,用这种通用板,就是怕MCU坏,不好找啊。

网友:
这个杂牌子的机器啊。没有图纸,查毛病不好查啊.

网友:
修这个杂牌子的机器,只有凭经验了,没其他了

网友:
1117吧,我也经常碰到,总的来说这问题还是捡钱的。

网友:
大神路过

不错

新安江 -1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漂漂亮亮

新安江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请问现在迅维回帖都有文字限制吗 还是只有我被限制啊

网友:
这种板子处了电压问题好修其他的找资料都不好找

网友:
一般换完管子,我都加了个电解电容在上面,更加稳定些

网友:
这个厂家好你没有听说过,这个芯片平时确实容易坏

网友:
缺少供电,你捡到宝了。

网友(2018-05-22):
今天遇到一台,MCU坏了找不到程序

网友:
显示器还是很好修的    没什么大毛病秒杀

网友:
显示器还是简单,量下电压和转换的电压,基本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低压差稳压器 比较常见的故障 ,

网友:
最好将驱动板的板号也拍个图,这种杂牌的机器 板子很乱

网友:
这个恭喜楼主秒杀赚到钱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