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45vd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06-30):
机器型号:华硕 X45VD(图一)
图一
板号:ASUSx45vd rev3.0(图二)
图二
故障:开机插稳压电源电流到0.8a左右,看电流跳变应该是不跑码.
维修过程:看到是这种故障我首先查了一下这个机器的复位发现没有问题,供电也都正常.
然后到论坛下载了一个BIOS程序刷上去开机亮机了,以为就是BIOS程序问题,但是一断电就再次开不起来了,再刷BIOS有就好了,这种故障不好解决,刷了多个BIOS确定不是BIOS程序问题.
开始转变思路,既然是不跑码,我有查了一下ec的工作条件,也都正常.又查了一下BIOS电路的数据和rtc电路都正常,都正常,那就换一下ec试试看,换了ec,再次开关机都可以正常了.(图三)

网友:
ec坏了啊,,还真少见   还能刷BIOS亮一次的

网友:
你图发的芯片是EC吗   脚那么少的

网友:
楼主你确定你发的是EC的图片   不会是来骗分的吧

网友:
EC工作 不良,示波器试试,应该能更清楚问题所在吧

网友A:
楼主貌似发的声卡或网卡图片。不像EC呀。做戏要做全套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貌似发的声卡或网卡图片。不像EC呀。做戏要做全套OK?

版主应该不至于搞这种事情刷分吧 又不缺那几分